请教DSX9的油门曲线怎么设定

楼主(2010-11-10):
请教各位,DSX9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要怎么设,一般都是5点曲线(0 25 50 75 100),但这个是7点曲线,所以不是太清楚,最好能说的清楚点,哈哈,小弟单飞,所以很不容易哦!感谢各位!

网友A:
0 25 50 75 100好像是直线啊!要搞成曲线

网友B:
如果你习惯5点曲线的,你可以把不需要的关掉。如果是idle模式下螺距就是一条45度的直线。3点也够用了。normal下根据你的飞行习惯来定吧。idle时的油门可以参照100 90 80 90 100.的方法。

网友C:
看你是什么飞机, 我 的设置
NORMAL
油门: 0 35 65 80 87 95 100
矩: 40 N N 70 N N 100
i1
油: 85 85 78 75 78 80 80
矩: 0 N N 50 N N 100
i2
油: 100 100 95 93 95 100 100
矩 0 N N 50 N N 100

楼主:
请问N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D:
40 N N 70 N N 100 这中间的N就是关闭了的意思,

网友E:
一般是要根据螺距来配的,先把螺距调好。油门中立点时,大桨正迎角应该是5.5度,最大10-11度(根据需要)。理论应该是油门一半飞机能离地,如果转速低了这时可以适当增加油门曲线。

网友F(2010-12-13):
把exp打开,曲线会很好

网友C:
呵呵,这个好设啊,七点你可以当5点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