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面无浆试车 油门最大 没多久就熄火,不是最大油门没事???

楼主(2010-11-10):
地面无浆试车 油门最大 没多久就熄火,不是最大油门没事???

不是最大油门 好像也有问题,不定期熄火???

我嘚操作是 推油门到固定的位置后 一直动另一个操纵杆 过1会就熄火了

网友:
我不懂,我猜是贫油~
友情帮顶了

网友:
不要用旧电池。。肚大的不要~

楼主:
应该和电池无关把 另我也是新嘚电池 还是4400mah嘚 看来还要返厂

网友:
换组电池试下,或者换个遥控器试下。确定原因所在。
会停掉有可能是进入失控保护了。

楼主:
1m 内用遥控器控制的 2.4G 日冠的 控 Jr9x2

网友:
引用 楼主:
1m 内用遥控器控制的 2.4G 日冠的 控 Jr9x2

原装的72M 是否还在?
有的话请连接上试试看。

楼主:
那我要晚上再try 不知道这周末还能飞的成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要晚上再try 不知道这周末还能飞的成否

确定原因后再飞,确保安全。

楼主:
问题依旧

飞控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依旧

飞控有问题?

不确定,是否有电池更换?

楼主:
换过了 电池还是大容量的

x600 我飞控就返厂换了一次,看来这次又要中了

x600 那次是不能保持水平 起飞如何校正都是一个很大的倾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过了 电池还是大容量的

x600 我飞控就返厂换了一次,看来这次又要中了

x600 那次是不能保持水平 起飞如何校正都是一个很大的倾角。

是X600D? 不是X650?

网友:
该LZ买过500   和 600  和650

第一次是600刚买回来飞控不听话~~就返过一次厂

现在他的650出现了停车的现象~~~~

网友A:
谢谢 zxf105

NeoLu,如果用您手中现在的设备以及无法判断原因了,就把飞控与AHRS+电调邮寄回来,我们的工程师会检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 zxf105

NeoLu,如果用您手中现在的设备以及无法判断原因了,就把飞控与AHRS+电调邮寄回来,我们的工程师会检测。

我的和他的一起到~我的是玻的~(他的是碳的).本来今天晚上他还要我的650拿去和他测试一下~
我回家晚了~~
呵呵~干脆让他返回去看看贝~对吧~
比较省心~安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和他的一起到~我的是玻的~(他的是碳的).本来今天晚上他还要我的650拿去和他测试一下~
我回家晚了~~
呵呵~干脆让他返回去看看贝~对吧~
比较省心~安心~

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