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接收机的灵敏度参数如何理解?

楼主(2010-11-10):
看到无线视频传输的接收机标定接收灵敏度:-90dBm   ,因为是外行,不知是什么意思,什么概念,懂行的指点一下,这个参数是高是低??

网友A:
一般图传都是-90dbm上下,好的估计有-100dbm.
越低越好,比如手机一般在-120~-130db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图传都是-90dbm上下,好的估计有-100dbm.
越低越好,比如手机一般在-120~-130dbm

dbm是什么意思?

楼主:
从理论上讲,-85dbm和-90dbm哪个好呢?

网友:
dbm是功率单位,实际和W,mW一样,具体搜下dbm的定义即可。
接收灵敏度当然是越低越好,直白的说就是图传要求天线输入到图传信号的强度在这个功率以上。
越低表示有很低的信号输入也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