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不起来了,高手帮忙啊(已解决)

楼主(2010-11-10):
飞机掉水里了,晾干了再上电就成了这样,推油门后一晃一晃的,转不起来,高手们,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啊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IxNDY2MzI4.html

楼主:
期待大大们指教指教啊

网友A:
首先,我是新手,看楼主的情况,电池好像一直在重新连,看看电调、电池有无断线,不像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B:
电机进水会怎样??是电调问题吧

楼主:
难不成电调挂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电调烧了,缺相…

网友D:
电调问题

网友E:
用万用表量一下,电机的3条线看通不。我的电机大电流工作竟然不把香蕉头里的锡化了,线接触不良,缺项电机转不起来

楼主:
测了一下,电机3条线都通着呢,怎么测试电调好坏啊?

网友F:
电调死了,换

网友G:
小朋友,电机泡水是不会坏的,以后飞机落水后,第一时间剪开电调的包皮用风筒吹干。你现在是电调挂了。

楼主:
LS的老朋友,我把电调的包皮撕开用吹风机吹了一下,好了。
顺便说一下,我奔三的人了,就不跟小朋友抢小朋友的名号了。

楼主:
不用换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