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釜沉舟,410M舵机扫齿被我暴力修复,其可靠性有保障否,高手们都来帮我看下!

楼主(2010-11-10):
最近因新买的933抖舵,备用933还在路上,闲着无事,翻出SPORT自带的410M
以前惨炸,一个舵机的输出大齿少了一个齿,少的这个齿正对着力来源齿轮,导致通电舵机狂吼却不动.
以前看过某高人写的贴子,把输出齿转180度,可以躲开被扫的齿,
可是拆开后输出大齿的下面有个限位铜柱,拔出大齿直接用尖嘴钳夹住铜柱后边转边拉,拉出后扔一边.
大齿转180度后插入轴里,却发现压不到位,原来输出齿的轴的顶端是半圆形,输出齿塑料芯最深处有个半圆形的洞,把轴的顶端按正常的角度才能插进洞里.
心想完了.
于是活马当死马医,要医的就是死马,拔出所有齿轮,将输出大齿按正常角度压到位,转动输出大齿,直至转不动为止,
暴力开始了,在小力度转不动的位置算起,大力再拧180度,心想废就废吧.反正新舵机来了,当时我估计电位器要挂,
现在拔出输出大齿,将所有齿输回位,盖子上好,接上接收机,开控,通电,
奇迹发生了,这个舵机一下回中,静悄悄再无半点声音,打舵,各个角度都顺,回中,断电,该拆开看看里面的情况了.
拆开后,发现被扫掉齿轮的一方已躲开力来源齿,正好在180度上,

修是修好了,悬停也可以,但心里很担心,怕飞行时受力稍大点会出问题.
各位高人们,以你们的经验,经受这种暴力后的舵机还可靠么?

楼主:
就怕高速航线到我面前时或在人群上空出问题,那就惨了

网友:
如果确认安装无误

且腰杆最大行程 齿轮都不会转到那里 应该没问题
控软件有行程限制可以设置 就更保险

不过无论用再好的设备 也不能因航线 或者速度快就飞到人群上空。。。安全第一

楼主:
舵机里上什么油好呢?我手上只有无名社的润滑脂和缝纫机油

网友:
白色润滑脂,谁用谁知道

楼主:
就怕电位器经过我这样暴力折腾后出问题,有人这样做过没?
就是把电位器拧到头了再拧180度

楼主:
顶上去,
现在飞着是没问题,但心里是有点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