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M250 动力出了问题----请大家帮助

楼主(2010-11-10):
进论坛有段时间了

每天上网第一件事是看5IMX。COM

上个月背了一个 CJM250改良型的小车回来

180KG  三个男生,把他背到了 7楼(家里没有电梯的)

这几天在看车床的基本操作书

利用学习时间,也车了几个小工具

平时CJM 250 高转速 1600 RPM  ,开机时总有一种不安全的,突然加速感(确认每次,齿轮变档是正确的)

下午我再试车一个小东东时,开机后,只听到电动机的嗡嗡声,意然卡盘没有转。

用手助了一把力。转速才慢慢的起来了(原来是一下子就了较高的转速)

现在要大约 5--10秒后才有,有点软启动的样子

楼主:
在 低转速时,由于是齿轮变速的,

于是力量会大许多,500 RPM 以上就明显出问题

之前,家里的电风扇,坏掉前也是这样的,只出音,不出力。

请教各位大虾

这是电动出了问题还是,电机的控制部分出了问题啊

确认皮带轮(含间距)、齿轮箱的润滑,齿轮变档。这几项全正常的。

。

这是上午作的,当时车床正常的

这是上午作的,当时车床正常的

网友:
你的意思,是不是电容的问题a?

网友:
听起来有点闹心了!

会不会是启动电容有问题了?

楼主:
启动电容是不是背上,两个大大的黑包啊

这个能不能,自已更换

,不知有什么办法,确定它已损坏。

是有点烦的

。

网友:
启动电容是是背上其中一个黑包容量大的那个,只在电机起动时工作。另一个是运行电容。启动电容是由电机里面的离合器控制的。离合器上的触点平时是闭合的,当电机起动达到一定转速后离合器上的触点分开。启动电容不再工作。

楼主:
谢谢楼上。

按您说的,估计是这个东东坏了

我的车床,只要起动时,助一把力。正常转动后,力量是有的

。。。。

网友:
启动电容是为增大启动时的力矩而设的。启动力矩不大时只有运行电容电机亦可启动。你的问题多数出在启动电容或离合器上。

网友:
貌似是启动电容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卡住了 运行到高速的问题 我也没见过

网友:
我有个单电容电机通电后嗡嗡响不启动,拆开后发现离合器上断了根线。

网友:
CJM的电机电容比较次,我已经换过运行电容了,去五金店买个洗衣机的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换过了...

"平时CJM 250 高转速 1600 RPM  ,开机时总有一种不安全的,突然加速感(确认每次,齿轮变档是正确的)"

这个是正常的...因为离心开关把启动电容断开了....

网友:
我每天看贴无数,基本上不回贴.后来发现这样很傻,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衔都比我高,于是我就把这段文字保存在记事本里,每看一贴就复制粘贴一次.帮LZ把贴子顶上去。顺便挣点分,呵呵

网友:
启动电容坏了,换一个就行,找个洗衣机电容换上就好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今天我换到 低速档试了一下

发现额定 80 RPM

现在明显转速不到了

目速最多也就是50 RPM 左右

如果是电容坏了

按上面的兄弟们讲,电动机启动后本身转速不会变化是吧

我明天把自行车的,踏频器,装在卡盘上试一下,这个可以精确的 1 RPM 的

。。

我先联系一下出货商

必意只是到家一周多一些的东东,

如商家诚信。按理会给一个说法的

。。

楼主:
很是不幸

中午又让兄弟们动手

背上了 7025  铣床

东西作的不错,

虽是7楼

哥几个全是练家子,两个人一口气就上去了,我只是在边上给看着

打开。

又是电机

380V的。

家里只有 220V的

为何两个电机,全与我过不去啊

好事多魔

网友:
奇怪了买机床之前都不知道电机是多少伏的吗?

网友:
380V也不错,配个变频器就可以无极变速了!

要是我,就只要380V的!

网友:
是不是能转,速度上不去,震动很厉害
是的话建议把电机拆开,把转子上离合器的触点打磨一下,大电流启动可能烧坏触点了,引起到了速度不能自动分离

楼主:
震动倒是一点没有

是不是搞一个  变频器 来控制速度会好一些

正在想车螺纹 车床的转速太高,(自进刀太快,担心打刀呢)

如变频器有用。我先把电机搞好

再上一个变频器 ,这样车螺纹时,转速可以更低一些

至少更安全一些。。

380V  的 西湖7025的电机,估计是没什么用了

网友A:
皮带检查一下
可能皮带松了 检查一下 ~

网友B:
不要只考虑电容,你最好把挂轮箱里的皮带调一下,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再让机床低转速转一点时间,再试1600看看

网友C:
传动带没有软
我有打开。边上的动力箱
再看它的起动
没有电动先空转,皮条打滑的现象

网友D:
关注! 又学到一些经验了

网友E:
买变频器 上380电机才安逸 我的7032 和 250都是用变频 厂家问我要啥电机 直接要380的 哈哈 现在很好很强大

网友C:
主要是家里已有一堆 220V 的电动
工 具
了
特别是我有不少的木工电动
工 具
不知变频器,有没有能控制 220V 的电动
工 具
的
用过的朋友们是不是可以建议一下
关于CJM250的电机,我刚才联系了厂家。他们明天就发几个电容过来
希望到时能修好它
我的电动
工 具
。大部分在 1。O KW 以下的功率
大家建议一下变频器吧

网友F(2011-01-04):
等结果呢。学习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