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各位FUTABA 12FG的电位器 是否不够耐用?

楼主(2010-11-10):
听别人说12FG电位器比较脆弱,不知有12FG的各位大大能否提供些准确的信息呢,有拆机图最好了。。看看电位器到底是哪种。。。
谢谢。。。

网友A:
村田电子的SV01密封角度传感器,+-2%线性误差,使用寿命100万次,看Datasheet上的指标不错的。。。
拆机这里有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21780&highlight=12FG

楼主:
喔喔、恩 谢谢楼上大大。。
这个是否和12Z 14MZ 现在用的那种一样?和T8FG相比呢?

网友B:
听说和12Z、14MZ不一样

网友C:
按厂家产品成本来说,应该是相同
不同的是摇杆的精度和设计,
如果一样的手感,那高端产品谁还买?
如果有需要我给你发个SV01密封旋转角度传感器的PDF资料
呵呵...我也在选择F的高端控面纠结

网友D:
本坛有人自费维修换过,¥500一个。

网友E:
T8FG 12FG 12Z 14都一样吧 村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