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焊不锈钢薄板?关于点焊机的问题

楼主(2010-11-10):
最近翻出一个老式电吹风,是母亲的遗物。金属部分很亮丽,手柄是塑料的,已经开裂了。电机有点卡涩,估计是碳刷磨损,应该可以修复。(或者干脆更换一个电机)

      我想用点焊机,用不锈钢薄板做材料,焊一个手柄。替代图中的塑料手柄。问题是,图中的红圈部分,是螺丝的底座(等于是螺母),我怎么焊?难道要拿去外面不锈钢加工店,让师傅用氩弧焊帮我点一下?

请各位同学提供方案。我比较笨,请说得详细些,谢谢!

PS:我的想法来源于chensibo大侠的帖子,他自己用点焊机焊了一个助听器外壳。见下面帖子的12楼图片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15434

楼主:
红圈我圈错了,应该圈右边的那个手柄,才是螺母。左边的红圈处没有螺纹的

网友:
要是用点焊机焊的话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改变这个圆形螺母的形式,用厚2mm宽8mm的不锈钢片弯成“凸”的上面那个台,在台的顶部钻孔攻丝,点焊机就点焊这个台的两边脚,这个螺母就成了,螺丝上后也是很牢固的。
其实手柄还是塑料的好,相对漏电时就比较安全些。

楼主:
是用厚2mm的不锈钢片弯成一个“几”字型的,我就攻那2mm厚的地方,点焊也是点下边2mm厚的地方 ?

既然这个螺母是2mm的板子,那么我做手柄的不锈钢板也应该用2mm 厚的吧,否则不一致的话,会不会不好焊

另外你提到漏电问题,我也考虑过。我本来是想用硬木做手柄的,用铣床把硬木铣出模样来,但是螺母部分怎么弄,是不是装一个拉柳螺母进去?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厚2mm的不锈钢片弯成一个“几”字型的,我就攻那2mm厚的地方,点焊也是点下边2mm厚的地方 ?

既然这个螺母是2mm的板子,那么我做手柄的不锈钢板也应该用2mm 厚的吧,否则不一致的话,会不会不好焊

不同厚度的板子要点焊不大好焊,脑袋放灵活些,你可以:1)。把“几”字形两边的脚放到砂轮上磨薄,和要焊的底材差不多厚(可以厚点,但不要差太多)就可以焊了。2)。用和底材同样厚的不锈钢片,在片的中部先用点焊机加焊一块2mm厚的不锈钢点焊上,用于攻丝,再弯成“几”字形,不就可以焊了?

有关手柄用硬木头制作,螺丝可以穿透拧紧,参考普通的两脚220V插头中间的那个锁紧螺丝结构。

楼主:
好,谢谢chensibo提供的思路,很好!等我休息时试验后再做报告!!
再次感谢!

网友A:
不锈钢也可以用焊锡悍的!!

网友:
我每天看贴无数,基本上不回贴.后来发现这样很傻,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衔都比我高,于是我就把这段文字保存在记事本里,每看一贴就复制粘贴一次.帮LZ把贴子顶上去。顺便挣点分,呵呵

网友:
不锈钢也可以用焊锡悍的

网友:
不锈钢最好用氩弧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也可以用焊锡悍的!!
不锈钢也可以用焊锡啊??我还真不知道哦,牢靠吗?

网友B:
不锈钢用焊锡没问题。焊机:磷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用焊锡没问题。焊机:磷酸。
谢谢各位提供资料!

网友C:
用不锈钢手柄,注意安全

网友:
磷酸当焊锡膏用么?能焊多厚的不锈钢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不锈钢手柄,注意安全
如果用硬木做手柄,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呢,是用铣床来铣吗

网友:
找两块好木料的板材,铣床铣出里面零件和电线的空间,然后留几个螺丝位,或者除了上面连接的位置,其他下边干脆不用螺丝,里面对应地方打孔(别打透了)然后几根直径略粗的金属棍连接两个对应的孔,直接把两边木料扣在一起。再砂纸把边缘打磨平齐了。

楼主:
谢谢老申指点!

不过这些活对于我来说不容易呀,就怕误差大,两边对不上

网友:
用氩弧焊比点焊好用

楼主:
难道要为了这个手柄,去弄个氩弧焊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