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缩膜再次熔化,------点解?

楼主(2010-11-11):
TS 2220 5000KV 跑2S  TS-37桨   用国产200A电调,  跑个3分钟以上,电调上的 热缩膜 100% 熔化,   水冷系统通畅 ,

电机电池都温温的,  可电调为什么就那么烫呢   上次是把膜都熔化的跟胶水一样了  今天是热化了一道口子

电机标称电压下的最大电流才120A   现在才2S    ,     200A的电调 照道理  在怎么垃圾也应该能应付   道理那里不对呢?

网友:
用锉刀把线路板的角角挫圆滑。

楼主:
这有什么用?   另外热化的那道口子不是在角上的 是在边上的,线路板没顶着热缩膜的

网友:
建议你换质量好点的热缩膜。

网友:
散热应该金属与金属之间吧,隔个膜,效率不高。

网友:
上图看究竟!

网友:
晕!TS的6级电机跑TS的5237浆,电调搪不住哦!你再多跑2次,电调就缺项啦!

网友:
杂牌电调不评论!~

网友:
建议换个电调看看,国产电调里的MOS管都是洋垃圾,品质没有保证,完全看运气,好的话质量好的MOS管多一点,那电调就没事,运气不好,坏的多那就是上面的情况了,也就是一排MOS管真正在工作的没几个,那发热量一定大的

网友:
先上个图来分析下!

网友:
同kv1540比2220稍微吃电一点。。。我用ts38的浆1540差点烧了一个国产200a和一个名牌120a。。。现在换了etti150a。啥浆都没事,换大奖把船推飞都无事!

网友:
应该是电调设置没有设置好

楼主:
图中打红色圈圈的地方就是 热化的口子的地方    前一次是上面热缩膜整个都化了    热缩膜的质量应该很好吧   热缩的时候必须用 喷火枪 才能缩起来     能把这个 热缩膜化掉  可见散发的热量 大的吓死人

楼主:
另外 你们用的ETTI 150A   要700多啊    我是穷人啊

网友:
典型的不合理设计。最外面的管子有冷却,但里面那几层的热量没地去。换电调吧。

网友:
给你看下最新的200A吧!

 绝对比海王的180A性价比高很多哦!不过价格也和海王的一样!!!

网友A:
楼主你这个电调存在二个问题:
    一是功率管设计安装不合理,如果我没有看错你这只200A 电调上的功率管是拆件来的,在型号,功率,尺寸都存在不统一。
   二是你的水冷作用不怎么好的,钻几个孔就当水冷,这样的冷却效果没有铣槽的那款好。
   另外你的热缩管耐温是多少?不会只有40度吧!否则这个电调可以熔化热缩管可以看出你买的这个电调的运气还是不错吧。

网友:
穷人就要有动手能力。。这电调就是散热差。不是什么洋垃圾。把电板分开加两片散热。薄薄的旁边水冷的那种.参考etti的水冷片,淘宝有,,但要diy。用铜片做。花销最多5--10块。注意绝缘。成功了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电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电调存在二个问题:
    一是功率管设计安装不合理,如果我没有看错你这只200A 电调上的功率管是拆件来的,在型号,功率,尺寸都存在不统一。
   二是你的水冷作用不怎么好的,钻几个孔就当水冷,这样的 ...

回这位客官, 功率管设计不合理,MOS管是拆机货 ,这我同意,, ,  毕竟是国产无名电调, 从不期待有多好的质量,   不过 水冷模块作用效果很好, 跑船时出水是飙出来的,  是飙 ! 不是流, 说明水冷系统工作正常,并非钻几个孔.  至于热缩膜的耐温多少  具体就不清楚了,  封电调的时候 用的是喷火枪,  有点像微型氧焊, 理论上应该不会少于100度(要喷5秒以上才会热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