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过放电 求助 求助。。。。。。。。。。。。

楼主(2010-11-11):
新手求助  电池过放电了!  (电池型号:DHD POWER   11.1V 8C  2200毫安)
        昨晚上玩模拟器忘关遥控开关了, 电池没电了! 插上冲电器那个(Charger)那个指示灯也没亮,冲几个小时还是一点电都没有!
         求各为老鸟门看看能不能救活啊  ! 看贴好象说能用手机充电器救活,如果是这样的话 电池如何连接(电池上有根4线的1红 3黑. . 还有另外两根2线的 都是1红1黑. 进遥控器的那2根知道...  另2根不知道起什么作用的)
                        先谢谢了啊!

网友:
你拿个12伏的电源直接充10分钟就ok了

网友:
楼上正解
最好的方法是搞个L6一类的非单片机式平衡充给激活一下。有电你的充电器就认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