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sport 皮带转动松紧不一致问题,请各位高手指导,不胜感激。

楼主(2010-11-11):
新买不久的亚拓450sport,前段时间小炸一下,换了部分部件,现在练习悬停还比较正常,但是在不飞的时候转动尾翼时,皮带明显在转动过程中有松紧不一致的情况,大概尾翼转3、4圈左右的时候皮带会绷的比较紧,然后接着转又恢复正常,再转几圈又会绷紧,照此不断循环。
    因为取下主齿盘和尾齿后转动也有此问题,所以我现在怀疑是尾传动导轮轴组的轴弯了使得转动不能保持在垂直水平上,导致皮带转动过程中时松时紧。
    请各位高手帮看看我的判断对不对,谢谢。(换尾传动导轮轴组基本要把整个机子拆了才能换,我怕判断错误白忙活)

图

网友:
轴弯了

导致的距离不一致。

网友:
如果换了皮带不好, 你可以找我.

楼主:
谢谢两位的热心回复。wangjingcai兄弟认为是皮带的问题吗?我一开始也怀疑过,不过取下来检查了半天,除了有点起毛以外,没有看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能否告诉一下为什么wangjingcai兄弟认为会是皮带的问题呢?谢谢

网友:
估计是你图上面圈着的那个对转轴弯了

网友:
我还是怀疑是轴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两位的热心回复。wangjingcai兄弟认为是皮带的问题吗?我一开始也怀疑过,不过取下来检查了半天,除了有点起毛以外,没有看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能否告诉一下为什么wangjingcai兄弟认为会是皮带的问题呢?谢谢

皮带的内伤你是看不到的.
起毛说明皮带里面加强强度用的纤维丝有些断了.
皮带不受力时看不出来, 皮带齿在于皮带齿轮接触并受拉力时,皮带齿就会变形.
我的也是SPORT,故障跟你描述的一模一样.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我先试试换皮带吧,毕竟稍微简单一些,实在不行再换其他的了,呵呵。

网友:
不是轴弯就是皮带问题

网友:
我比较同意3楼的判断。
如果是轴弯的话,应该每转一圈里就有一松一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皮带的内伤你是看不到的.
起毛说明皮带里面加强强度用的纤维丝有些断了.
皮带不受力时看不出来, 皮带齿在于皮带齿轮接触并受拉力时,皮带齿就会变形.
我的也是SPORT,故障跟你描述的一模一样.

正解!!我飞苍蝇!赌皮带问题!

网友:
轴弯了!我的也是,亚拓出厂就有问题!

网友:
我的YT 飞机新买回来轴就是弯的 我比你被

网友:
能飞就将就飞,不能就买来换,皮带我用冰人的,不错,别买5元那种副厂的,害得我扫了2个舵机,NND,老是打滑,空中县停都甩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