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的美 PL8003 做地面显示好吗?

楼主(2010-11-11):
佳的美 PL8003  做地面显示好吗?还是买JXD990 好呢? 有兄弟用过的吗?

网友:
佳的美 PL8003

网友:
佳的美 PL8003 我在用,室外的亮度还是不错的,建议再给加个眼罩

楼主:
  那我就买了哦

网友:
金星990是鸡肋,做显示用屏幕太小看不清楚,录像用视频质量又太差。

网友:
提醒注意不要买价格太低的这种显示器,有可能是用的旧屏,发黄,亮度低

楼主:
260 的应该没问题吧 晕!

网友:
佳示美不行,我用过,室外看不清,要用利利普,这个动态、色彩都好,亮度也够,室外强光下可见,我经过许多弯路,才找到利利普这个牌子的。我在用住,挺 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260 的应该没问题吧 晕!

要当心!刚刚淘宝看过了,佳的美PL8003的价格平均在320块钱以上。卖260、270的都是深圳那边的,不能说一定是假货,但起码有很大的风险买到假的。
我准备买杭州的一家,315块钱,价格差不多,应该没问题。

楼主:
他说是标记supper的,怎么分别真假呢 晕死! 哎哎 懊恼

楼主:
利利普是多少钱的,我看到都是1000多,那还不如买个便宜的眼镜

网友:
标记SUPER的就是山寨机。

佳的美就是广东清远的厂家,据说厂还不小。所以佳的美在深圳卖得便宜很正常(何况电子产品一般都是深圳比内地便宜)。

我现在就在用佳的美8003,室外加个遮光罩,感觉非常不错。推荐。。。。

网友:
佳得美不错。一直用他。。。价格便宜、合适用

楼主:
兔哥也用啊哈哈 显示器买好了,等你回来改ZI6

网友A:
看下这两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这两个图
能否配点文字说明呀,我真没看懂你要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B:
我猜是在展示信号弱的时候能够显示差信号,而不是蓝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猜是在展示信号弱的时候能够显示差信号,而不是蓝板

正解!

楼主:
我在FOX 那里买的图传 和你那个好像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看下这两个图

本来写了好多,不小心删除了,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不要光看分辨率,亮度,信号不好蓝屏黑屏的话,用起来也是很要命。
图一是家里的电视,直接接接收机是黑屏的,不显示东西,
但是如果串联一个SD卡录像机在接收机和电视机之间,不仅能录东西,还可以避免黑屏蓝屏的问题,这样你显示器的挑选空间也大了很多的。

楼主:
要用2个才好 一个地面的 一个飞机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本来写了好多,不小心删除了,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不要光看分辨率,亮度,信号不好蓝屏黑屏的话,用起来也是很要命。
图一是家里的电视,直接接接收机是黑屏的,不显示东西,
但是如果串联一个SD卡录像机在接收 ...

蓝屏不显示东西很重要吗?如果信号恢复了,马上就有显示啊……
无解……

网友:
是否蓝屏1分钟后自己进入休眠状态?

网友D:
SD卡录像机多少钱????有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蓝屏不显示东西很重要吗?如果信号恢复了,马上就有显示啊……
无解……

有蓝屏的显示器和无蓝屏显示器的可用无线视频距离大约是差3倍。
对于航拍也许无所谓一直蓝屏也行,要是F P V,蓝2秒钟就炸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SD卡录像机多少钱????有链接吗??

请看论坛广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写了好多,不小心删除了,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不要光看分辨率,亮度,信号不好蓝屏黑屏的话,用起来也是很要命。
图一是家里的电视,直接接接收机是黑屏的,不显示东西,
但是如果串联一个SD卡录像机在接收 ...
佳的美会蓝屏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但现在的显示器也不蓝屏的少啊

网友:
480?有点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