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手问题

楼主(2010-11-11):
我有一个21级的车用甲醛发动机,请问能装在固 定 翼练习机上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一个21级的车用甲醛发动机,请问能装在固 定 翼练习机上吗?

建议不要....
设定的峰值不同

网友:
如不追求效率 可以考虑 但正如楼上所言 配置不一样 如可能 加装减速装置应该不错

另外 主燃料是甲醇 不是甲醛

网友:
车用的都是高速的…

网友:
得把散热片锯掉几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