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叫油门锁定?

楼主(2010-11-11):
请问什么叫油门锁定?它起什么时候作用?具体要怎么设置?还有油门锁定模式是不是还要在控上切换?控上是哪一个钮?(写着啥英文?)还想请问下熄火开关起什么作用?它主要是在什么情况下才要使用熄火开关?

网友A:
多用搜索功能,你就可以找到答 案

网友B:
就是把油门锁定在一个位置,不受油门杆控制,电直上一般就设定为熄火。作用是熄火降落和起飞前防止误操作。在控上是一个开关,英文看控说明书。

楼主:
相当感谢啊!!!

网友C:
先了解,谢谢楼上的!!!!

网友D:
DSX9,在左上角,那个垂直上下板动的开关

网友E:
新手路过,又捡到一点知识

网友F(2011-02-14):
新手上路,顺便学点
学习了

网友G:
我也弄明白了

网友H:
有学习的新知识

网友I:
油门锁顶 和 熄火是两个设置吧

网友J(2011-11-16):
学到知识了

网友K:
借鉴一下

网友L:
哦明白了,要降落,合适高度,切换HOLD (油门锁定),安全着地。是吗

网友:
熄火开关,是油动直升机用的,电动的用不上。

网友(2012-01-18):
引用 网友L:
哦明白了,要降落,合适高度,切换HOLD (油门锁定),安全着地。是吗

不是  熄火降落是技术活  新手还是慢慢收油降落

网友:
呵呵,不就是那个HOLD开关吗,把油门曲线设成零的话,就变成熄火开关了。地面熄火是为了安全,空中熄火降落的话是门技术活儿。

网友:
内容每日阅帖无数,却只看不回。后来发现自己很不划算,时间、精力都耗在这上面,设备的磨损就不说了,还特别费电,比自己晚注册的ID都上等兵了,于是就把这段话写到记事本里,每次回帖就复制一下。不仅能提高自己活跃度,还能帮LZ顶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