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 的问题

楼主(2010-11-11):
我想 买一个T8FG 的控,原配应该是6008HS高速接收机.但我看到一种带6108BS的接收机.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我该不该买这种.本人飞电直的

网友:
如果打算用无副翼,建议买6108SB,以后可以和V8等用sbus连接,比较简洁

网友:
问淘宝店主更直接~~~

网友A:
俗称傻逼系统~(SB),SB接收只能对应SB舵机~价格不非~目前还不能普及~

网友:
我买的T8FG就是配6108的,香港现代买的,比淘宝上便宜几百块才2890HKD,现在汇率是0.85

网友:
买天8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俗称傻逼系统~(SB),SB接收只能对应SB舵机~价格不非~目前还不能普及~

太不了解中 国国情,SB厂的SB接收必须用SB舵机,买的人花SB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俗称傻逼系统~(SB),SB接收只能对应SB舵机~价格不非~目前还不能普及~
目前的S.BUS接收只有R6108SB这一个型号, 是兼容传统舵机的, 我说自己不知道就罢了, 能不能别出来瞎误导人?

网友:
呵呵…问淘宝店主多直接啊…SB才问店主!
买天八多好啊…这俩控,一个天一个地…啊!只不过天地飞变成了飞天地…

网友(2011-03-10):
快吵起来了

网友:
上面有些人没搞清楚说的不对。R6108SB有S.BUS可以用一根信号线与无副翼系统连结。而6008HS是高压版,可以直接用2S锂电及高压舵机。两款都是高速接收。这两款接收任何舵机都能使用。对数字舵机可以更好的发挥其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俗称傻逼系统~(SB),SB接收只能对应SB舵机~价格不非~目前还不能普及~

 还俱乐部主席诶!!!哈哈
假老练!!!

网友:
现在买就要买6208SB的了

网友B:
哈哈。看到地板傻B俱乐部主席的发言笑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