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1练模拟G4,求2801和电脑的连接方法

楼主(2010-11-11):
请教
2801练模拟G4,求2801和电脑的连接方法

楼主:
自己答
控切换到2401把线插起来,把狗上的开关拨到G4,插到电脑USB口.
线插到像U盘那个东西(狗)上,然后装软件什么的,然后设置通道.G4

网友A:
我用2801模式,在G5中玩。

网友B:
2801玩的话要改斜盘模式的,360之类的杀毒软件要关闭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