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液压刨床 或 插床

楼主(2010-11-11):
我想D个小插床,不想用连杆机构的,原因是零件太多费工。

想用液压的,可有个问题没明白,就是油缸怎样”连续换向“运动。

普通的液压系统我明白,是用“换向阀”换向的,可那是单次运动。

用连杆带动手用“换向阀”换向做连续运动。以前做过气动的非常不可靠。

有明白的请赐教,最好有图片说明就最好了。

网友A:
连续换向 行程开关+电磁阀

网友:
这里搞机械的说液压刨床容易坏,我就不太能搞懂了,是什么原因呢?我想把我以前造的一台吸塑机拆了,那两个油缸行程有600

网友B:
双作用液压缸加三位四通手动阀可以构成换向机构,液压牛头刨床,平面磨床都是这种结构

网友:
楼主和我的想法一样,液压的和机械的相比机械的有优点也有缺点,但就对我们没太多工 具来制造的人来说,液压的相当于组装现成的零件,而不用去制造,这样的话就变得非常的简单了。另外楼上的说液压的容易坏,是指漏油吗?液压的只要保证油液的清洁过滤,大部分的运动件都泡在油里,怎么会比机械连杆的容易坏呢?

网友:
俺也正想做一台也是还没考虑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作用液压缸加三位四通手动阀可以构成换向机构,液压牛头刨床,平面磨床都是这种结构

要能有张实物图就好了
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做过一个气动连续换向,不是很成功。
就是有时“换向阀”不到位或过位,,,然后就卡到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续换向 行程开关+电磁阀

这个方法一定要试验一次

不行在说

楼主:
回复 网友C:

做插床,主要是插内键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是好东西
这位仁兄喝多了吧。。。见了什么都说:真是好东西没看清什么也说:真是好东西。。。

网友:
有米

LZ有米,不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