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O 天行者载重问题和电机安装问题

楼主(2010-11-11):
我的天行者配银燕2820电机  4S 5000电池,下来都快5斤了,不知道翅膀会不会折断啊???   除了拆掉起落架,我真不知道怎么减肥了。

   朋友的天行者电机用自带的木片上螺丝固定电机,然后如溶胶贴在电机座上,但是飞到天上电机掉了,炸鸡后发现螺丝滑丝了,他才飞第二次,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固定电机没啊???

网友:

用热熔胶?不重才怪,还一点都不牢.

热熔胶我现在根本不用了,天冷就会裂,热天就熔化了.根本不好

网友:

这是我的方法 可以试试 用纤维板做一下隔热 电机固定在纤维板上 而且还方便更换

网友:

额。。。
你的鸡快赶上我的小黑了,飞起跟门板一样,满载2550克

网友:

我的是在合并天行者之前在装电机那里先预埋一个没的螺丝,然后做个底座拧进去,装电机的螺丝长点,可以穿过底座到泡沫里面去一点点,那样也有点防止电机座因为电机的扭矩旋转,我的图在这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BF%D5%BE%FC8%BA%C5

网友:

3#兄弟的机机涂的什么东东?????有啥作用?

网友:

我的1680都没这重??难道楼主是用的铁翅膀???

网友:

呵呵,大家都很牛B
我就是用原装的木片装的。
还有就是电机固定螺丝上螺丝胶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