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朗450q 机头左偏,幅度不固定

楼主(2010-11-11):
起飞后机头开始向左偏,每次起飞左偏幅度都不一样,特别是换了
电池
后。两块电池,其中一块电池向左偏速度挺快的,另一块则较慢。因为左偏幅度总在变,调
遥控器
上的微调效果不是很好。这是什么原因?刚入模,理论和经验都不丰富,请多指教。

网友A:
中立点不对 感度在增加

网友B:
什么陀螺啊??KDS800就正常的

网友C(2011-03-11):
我的450Q也有此问题 正调试中....

网友D:
检查飞机重心,估计是左右、前后重量不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