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2和2208的疑惑

楼主(2010-11-12):
请问大家一下,我买了2212 KV1400和2208 KV1800两个
电机
,请问我是否只要看KV值就行?
2212和2208是否只是外形不同、重量不同,其它性能都一样,所以这两款电机主要只是KV值不同而已。
因为我想安装在好小子上面,给爸爸玩。因为爸爸是第一次接触遥控飞机,希望能慢飞,好让爸爸能及时作出反应。

网友A:
2212和2208应该都可以,2212比2208长一点,拉力也大一点。

网友B:
好小子拉爸爸入模

楼主:
如果全速计算,请问哪个电机会比较慢呢?

网友C:
2208足够了,好小子要KV高点的,因为桨比较小

网友D:
2208就可以了kv2200左右的带个6、5寸桨,飞机配的轻点,人老了学东西比较慢,楼主要慢慢教哦

网友E:
还有儿子给爸爸弄飞机的

楼主:
独子嘛,希望能一家人一起玩。而且爸爸很喜欢模型,只是胆子不大

网友F:
我也没搞清楚

网友G:
2208和2212都有不一样的kV值,拉力也不尽相同,只能说kV值相近的2212和2208,前者的允许输出功率比后者大一点。好小子这样的轻量级后推机,建议用2208,kV1800的3S电池配6寸桨,kV2600的2S电池配6寸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