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尾问题

楼主(2010-11-12):
请教:正常模式下快速加油会甩尾(半圈)3D模式下不会,请问是陀螺还是尾舵?

网友A:
降低油门曲线提高转速,尽量提高陀螺仪感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降低油门曲线提高转速,尽量提高陀螺仪感度。

XD.是降低螺距曲线吧。。。

楼主:
舵机不行吧,一直是好的,刚炒过就这样,什么参数都没变那。

网友:
陀螺仪感度
陀螺仪也有响应时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XD.是降低螺距曲线吧。。。

对,是降低螺距曲线,我写错了。

楼主:
延时,尾舵行程,感度都调过,没改变。换尾舵有改善,降低螺距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