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出现双浆

楼主(2010-11-12):
请教正常模式下OK,3D时双浆大,无法飞行,是哪里问题呀

网友A:
桨的软硬相差太大,只能换桨,或者选一样,3D或者正常模式。
新手,说得不对,请勿拍砖

楼主:
旋翼头重装有时可以,

网友B:
我的500也是,真的不明究竟。。。。。。。。

楼主:
有时旋翼头重装有时可以的,有时不行,夹头装的不对?球头扣松?浆时没问题的,换了好几家的,碳浆。

网友C:
仔细检查一下球头和各摇臂的连接处,按着平衡杆,稍用点力扳大桨,看看有没有因螺丝松动或轴承问题引致的虚位过大的情况。

网友D:
连杆长度是否对称,有没有虚位

网友E:
简单地说,换碳桨、拧螺扣;
根本地说,换中联、换碳桨、拧螺扣。

楼主:
谢谢各位,先找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