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句,电动车马达能做主轴吗?

楼主(2010-11-12):
看到有300 400 500W的。电机都挺小。应该是有刷的那种。用来带无动力主轴不知道如何,实际运行功率不知道有没有200W 电机标称的都是启动功率不算数。
骑电单车听起来电机声音挺温柔挺小的。不知道这电机是否也是如此。

网友A:
不是不行,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轴承?另外就是装夹不方便,直径太大了。还有就是转速不够。

楼主:
转速有3000转哦。应该够了。加对齿轮。降速或增速 就是不知道力量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速有3000转哦。应该够了。加对齿轮。降速或增速 就是不知道力量多大

你这样的说法好像不是叫电主轴了,应该叫无动力主轴的电机。

楼主:
哦。对哦。。那改一下。

网友:
当然可以了,不过不方便用,还要配个大电源,没有交流的方便

网友:
我的4寸风车锯马力为1200瓦.

400瓦的马达应该有相当力度.

装个电驱, 加两个轴承, 试试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不行,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轴承?
轴承是有的,这个本就是连续长时间工作的。

网友:
应该没问题

这些电机应该还是耐用的,直驱恐怕结构上不合适,通过皮带带动主轴应该还是不错的。电源是个麻烦事,车子的蓄电池的电流很强大的,索性用蓄电池工作。

网友:
这个是有刷的直流电机,应该可以的,有刷的不像无刷的那样高速就没力气了。

楼主:
看来大家都 挺它啊.恩.那明天就去市场看看,主要是图片上看不出大小.不知道实物大小如何.如果60MM或80MM还是可以考虑的.就因为它屁股短.不占高度.不然装起来Z轴肯定楞难看.

网友(2011-05-10):
直驱恐怕结构上不合适,通过皮带带动主轴应该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