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九鹰260a的问题

楼主(2010-11-12):
我的九鹰260只要左后转(即拉左转杆同时拉后退杆)就一定会打杆(即平衡杆与风叶互相拍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检查下横轴和主轴有没有问题看?

网友:
你开的大舵吧  九鹰开大舵猛打的话肯定会打上的,慢慢加大舵量就不会。设计问题,可想办法改短平衡杆

网友A:
平衡杆打不到桨叶的啊,是打在机壳上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杆打不到桨叶的啊,是打在机壳上了吧?
是啊

网友:
楼主飞得太暴力了。想暴力飞,就要改短平衡杆
http://bbs.5imx.com/bbs/redirect ... oto=newpost#newp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