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天綫都给炸断了

楼主(2010-11-12):
请问FUTABA-6EX2.4G接收有单独配卖的吗?双天綫都给炸断了

网友:
有单卖的

网友:
2.4G的天线都能炸断?

网友:
咋炸的?想看炸机图

网友:
:loveliness:   好似五百多元一個

网友:
不就断了两根线嘛,随便找两截小电线焊上原来天线的位置,再剪成原来那么长就行了,最多就是接收距离稍微缩短一点~

楼主:
我都搞不清是怎么炸断的,机子是散架了,侧板断,但天綫是不可随便接的,省个接收后面的损失会更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搞不清是怎么炸断的,机子是散架了,侧板断,但天綫是不可随便接的,省个接收后面的损失会更大。

它原配的也不过是很普通的小电线,有什么不可以?
焊好后你在地面拉距测试一下就知道行不行了~

网友:
我断过,换新的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去看看笔记本wifi天线就知道了。

wifi也不过是一根可伸缩的天线而已,只要长度相同,什么样的材质和形状并不是很重要。我的AR6200接收天线也不过是两根很普通的小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