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新手 请教飞翼的问题。。

楼主(2010-11-12):
小弟,新手最近在淘宝入手一飞翼,不知道自己 雷鸟上的
遥控器
和能不能用在飞翼上,还有这飞翼的
舵机
要分别插在哪个通道上面? 求大哥们给小弟讲解,不胜感激。。多谢了

网友A:
雷鸟是什么?
直么?据我所知,新手飞飞翼不是很能搞定
飞翼的调整比较麻烦而且飞行速度很快
新手多半秒炸

网友:
雷鸟就是电直啊,这个飞翼速度还是挺慢的 希望不要炸机啊
就是不知道 这个4 通 的控能不能用在这飞翼上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