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鸟,我这450有没有射桨的危险

楼主(2010-11-12):
今天小区院内练习,启动时,因为大桨比较松,可以摆动,所以在没有完全打开时因为震动扫地,桨尖有少许擦伤,调整十字盘后,现在能够正常起飞。
每次飞机我都注意往两边拉一下大桨看有没有松动的感觉。

现在的情况是往两边拉没有松动的感觉,但是把大桨拉直,轻轻往上抬或往下压时,有松动的感觉,现在一直不感飞,怕射桨!

请老鸟帮助判断一下。

网友:
 横轴上胶,其他的就不用担心的!但是不管多保险都不要在人多的地方玩!

网友A:
轻轻往上抬或往下压时,有松动的感觉,是指轴承和桨夹有间隙吗?是则说明大桨夹精度不高,飞行时可能会引起较大的震动导致螺丝松动最后射桨,建议更换高精度桨夹(飞越的不错哦)

网友:
拧紧螺丝,上完螺丝胶后半天后飞,一般不会射桨!大桨一般也不会松动

网友:
飞跃的一般,关键是里面的轴承质量好坏。。

网友:
远离人群 关键零件一定用正厂 勤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轻轻往上抬或往下压时,有松动的感觉,是指轴承和桨夹有间隙吗?是则说明大桨夹精度不高,飞行时可能会引起较大的震动导致螺丝松动最后射桨,建议更换高精度桨夹(飞越的不错哦)

万一人家是YT的还得换成飞跃不成

网友:
我建议改3MM会好点,外丝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