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控制器

楼主(2010-11-12):
我准备做一台大车,1:5全金属的,可以用24V电动车控制器直接代替电调吗?用多大的
舵机
?

网友A:
用24V电动车控制器直接代替电调:难道你用电动车的电机????
电动车控制器是有感无刷,如果你要暴力那功率是满足不了你的!
舵机的选择是力量来选的
希望以上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用双550有刷电机串连工作的,就不用差速器啦 12KG的舵机力量够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age%3D27&page=1
我想做一台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