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舵机电压问题

楼主(2010-11-12):
请教下,FUTABA 3001
舵机
用7.4锂电直接供电有问题吗?作为
车 模
舵机,出力不大的。应该不会烧的吧

网友A:
7.4锂电充饱电压达到8.4了。你敢用?

网友B:
舵机正常工作电压4.8--6V,7.4肯定是用不了的,或许当时可以,绝对扛不了多久!

网友C:
用直驱的舵机或者用BEC

网友D:
看看下面这个帖子就明白了,标称4.8V可以无顾虑用6V,标称6V,可以无顾虑用7.5V。但是如果用的是锂聚,则一定要加BEC。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34900

网友E:
实际上,9V下3003系列舵机都可以

网友F(2010-12-15):
估计不行,你可以折开改装一下,就是把电机引脚上串联一个3ou 左右的电阻就行了,3001 和3003的电路我弄过,里边的芯片都是支持高电压的,就是怕转速太高,电机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