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万向节比较好

楼主(2010-11-12):
以前买的那种金属的万向节,不同心,导致硬轴都弯了,哪种万向节精度高啊??我用的是硬轴,所以不能用同轴器或锁头,怕电机轴跟硬轴不直线!!!

网友:
万向节都是那样的没有什么精度高不高的,谁说硬轴不好用锁头和联轴器的

网友:
是LZ你自己船的轴和电机不同心,换什么万向节,一高速硬轴都要弯

楼主:
你觉得有可能电机轴和轴系 在同一直线吗?再怎么都会有偏差的,你硬轴弄个同轴器或锁头连接,在高速中,船偏差被无限放大!!所以只能弄个高精度同心的万向节同过扭转来弥补啊!个人愚见,刚玩船,如有错误,请老鸟们指出!!

网友:
一直用联轴器接驳电机和硬轴的路过……

网友:
关键是安装,要尽可能的装在一条线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觉得有可能电机轴和轴系 在同一直线吗?再怎么都会有偏差的,你硬轴弄个同轴器或锁头连接,在高速中,船偏差被无限放大!!所以只能弄个高精度同心的万向节同过扭转来弥补啊!个人愚见,刚玩船,如有错误,请老鸟们 ...
按照你的说法,人家比赛的MONO1 ECO 都要用万向节来连接了

网友:
休整一下电机座看能不能让电机的轴心与硬轴的轴心基本在一条直线上
要是角度大的话基本一下几个办法
1.换小直径的电机(一般人貌似不会用这办法)
2.重新修整轴总成
3.加齿轮组来调整(船的重心需要重新调整)
4.换软轴
5.看大大们还有什么高招没了
还有一种可能,万向节的接头间有没有留出足够的距离或者硬轴的长度是否合适,两者不合适的话有可能导致跑船的时候把硬轴给顶弯的.

网友A:
重装电机座?  大工程了
我的船也是硬轴  用锁头完全没问题

网友:
就是要用高精度的连轴器啊,万向节和锁头才是不合适
安装的时候有技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装电机座?  大工程了
我的船也是硬轴  用锁头完全没问题

我只是说说我的第一时间内能想出来的
大工程立竿见影的
碰到我这号爱折腾的也不一定把这样的大工程作为首选方案

谢谢指正

LZ 不要被我误导了哦

网友:
我也为连轴器不同心的问题困扰过,最后换成中间有橡胶十字滑块这种连轴器效果好的多。
我原来也是以为电机轴与主轴(硬轴)装配不同心,经过用V型铁与百分表仔细检查后才发现是很多连轴器两头因加工精度不够而不同心。

楼主:
谢谢上面各位老鸟的指点,硬轴安装技巧不防透露下啦

网友:
硬轴+锁头联轴器 跑了2年的飘过。

网友:
另,弹性联轴器,可容忍一些同心度的偏差,比如这个:

当然,有得必有失。这东西承受的扭矩比硬性联轴器要弱得多。

网友:
用万向节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