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台仪表车做这个东西,大家祝我好运吧!

楼主(2010-11-12):
用20冷拉圆钢车的轴头,料已经买回来了
网上买了台625的手扳床正在路上,回来还要自己焊床架和车夹头
未碰过这东西心里没底,希望做起来顺利点吧

网友:
楼主买是是新的吗 多少?

网友:
 祝你好运

楼主:
新的625带尾座,导轨长435mm,1120元。不过未看过实物不知质量如何
前几天看了国良的627A,做得实在漂亮,但导轨只有三百多而且要2800元放弃了

网友:
真是好东东

楼主:
谢谢LS的兄弟
谁知道有没有成型车刀切断时能同时倒角的

网友A:
倒角,左手大脱板,右手小脱板,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角,左手大脱板,右手小脱板,就OK了.

问题我用的是切断刀啊
6米长的圆钢肯定先开好一批料再车外圆,如果开料时能同时倒角速度快很多啊

网友:
625好,我的是635!导轨长560,通孔43

网友:
准备做手榴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LS的兄弟
谁知道有没有成型车刀切断时能同时倒角的

完全没问题啊,在切断刀头后部磨一条45度的刃口就行了。
或者是在中托板上甲两把刀,工件在两把刀之间,反装切断刀切断,正装倒角刀倒角,推拉一次完成切断倒角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怎么那么苯呢,车外圆时候直接就倒角了吗.一点不浪费时间,

如果非要用切刀倒,只能找把宽点的切刀,前面磨窄,后面2侧磨出A角,<将要切断时候正好A面给工件倒角>.(适合细工件)

如果是粗工件,把切刀前面磨成3角型,先倒后轧,但是这样往里扎容易闷刀,速度和车外圆时候倒查不多了.

楼主:
谢楼上和楼上的楼上
本人是菜鸟,开车床加起来不到十分钟(还不小心崩了把刀)
到时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