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高压大电流有刷电调请教

楼主(2010-11-12):
大家好,前段时间从朋友处搞来有年头GS 1/8的油越,但我不没玩过油动的,也不知道该马达是好是坏,故将其改装为电大脚。
拆除原有油动部件及越野胎,上了F/S的大脚胎,动力使用FSD 3674 2770KV,Himodel 125A车用电调,13T钢齿,5S2P A123。
速度很快,除了起步有些卡顿,速度上来后就到处乱串了。
可是好景不长,几天后车子下地就一直一顿一顿了,无法正常加速,但电机电调空载都正常。
手摸电调,烫手基本没法碰,电调加电无自检音了,没想法,估计电调有问题了,把电调皮拔掉,检查所有器件表面都正常,没有烧糊的痕迹。
现把3674拆了借给朋友跑Slash去了,无刷价格实在太贵,一个电机200+,好些的电调400+,实在太贵。

想来想去还是上有刷吧,775才20,970也才40。相对无刷便宜太多了。
高速775在18V电压能达到2w转以上,基本可以达到无刷电机2/3的转速了。
但是问题来了,现在有刷车用电调最高电压只支持到2S Lipo 8.4v,经过改造的HL 320A最大也只能支持3S Lipo,2S-3S的电压显然无法发挥出775等电机的潜力,775在2S的时候只有8k转。
翻遍淘宝,发现只有一家卖自制的有刷车用电调,可以支持到20V,但那价格,算了,我还是去买好盈无刷吧。
于是想自己动手做电调,本人不是学电子专业的,只会用用电焊。
先在网上找资源,发现现在大家都玩无刷了,有刷的较少,大多是小电流低电压的配置。去国外网站找,发现老外的自制有刷电调多是05年前的东东,汗哈。
我传几个老外的电路图上来,各位电子高手看看如何修改能使其适合以下需求。如大家有无需单片机的有刷电调,那是最好。实在不行用单片机也行哈。
最好能告知用什么电子器件,能在淘宝上买到的,总体成本投入控制在100以内吧,请大家帮帮忙,先谢啦!

支持5S A123,输入电压7-20v
双向,带刹车
大电流,能带动775或970

网友:
有刷差好远的哦·······本来有刷的电机只能用在低速玩具上.请不要相信有刷电机的空载转速能达到8W转。估计1w转都不可能。如果加上负载,转速立刻减少。所以有刷还是算了吧·······

网友:
哦 把2W打成8了·······

楼主:
呵呵,楼上的朋友,我哪里写到有刷电机能到8w转哈?775空转2w转是厂商给出的标值。
就因为要加大负载,所以才使用775或970这样大块头的有刷哈,那是相当有劲哈。

楼主:
自己顶顶,大家帮帮忙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直接用 24V250W电动车控制器 代替电调行吗?

楼主:
嗯,我也想过用电动车控制器。
但一个是那控制器太大了,1/8的车更本放不下,而且还得找个舵机控制调速把来调速。
二个24V的电压太高,好找的民用电机一般就20V上限。
三个电池抗不住,24V得要12s镍氢,6SLipo,7Slife才行,放在船上还行,车抗实在太重了。

网友:
用个小电流的电调外加个扩流板

网友:
呵呵。。。你的电路不合理,模型电流很大,这个采用NP对管的不是很好。电路也过于复杂。

楼主:
lihuan629兄能解释下扩流板么?大部分有刷车用电调只支持2S,要上高压那改动还不止扩流换Mos管这部分工作吧。

楼主:
MD35兄的高压电调也是在TB上能找到仅有的独苗哈,除了卖得贵其它都好,如果便宜些的话我早就出手了,也不会有此发问了。
偶厚记脸皮问下MD35兄,能不能打个折卖我一个高压电调哈,先谢谢啦。

网友:
机械电调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