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航拍机

楼主(2010-11-12):
[localimg=400,300]1[/localimg][localimg=400,300]2[/localimg]

网友:
什么也没看到啊

楼主:
效果样张

网友:
LZ :  该配个好一点的控了!

网友:
续航能力是个大问题

网友:
想用这种概念上个大点的机F P V+航拍,就是超视距。。就怕云台减震不行。主要是拍视频。。

网友:
刚飞到合适的位置,没电了

网友:
换个好点的平衡仪吧,不然你会后悔。

网友:
LZ的450挂相机振动不大么?
航拍架看起来不错!

楼主:
续航时间是8分钟 使用24v电源. 云台为单轴云台.带减震圈....kds平衡仪调整到中感度在2级风下可以悬停

楼主:
航拍架上的彩色橡皮经也是减震作用的   炸鸡的时候可以脱离,减少损失

网友:
引用 楼主:
续航时间是8分钟 使用24v电源. 云台为单轴云台.带减震圈....kds平衡仪调整到中感度在2级风下可以悬停

24V?

楼主:
高压版....转速低 大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