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这两个老外说什么吗?

楼主(2010-11-12):
(无正文)

网友:
大概是关于遥控器EXP功能方面的设置吧

网友:
顶贴,老大好!

网友:
只是说了一些很简单的一些有关Zagi的设定和操作的方式。

网友A:
听了两遍,介绍的是这款遥控器EXPOS DUAL RATES功能,就是开启这个功能后,模型的操作性更好,更容易做动作,用在空战上更有优势,也更有趣。具体怎么设置也没有听的很懂,应在是找到这个功能菜单后,设置百分比就可以了。好像和我的JR3810上的大舵量是一个意思(没有玩过这个功能)

网友:
哇!场地爽!

网友:
EXP & D/R设置

网友:
hobby的宣传片

网友:
大小舵量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了两遍,介绍的是这款遥控器EXPOS DUAL RATES功能,就是开启这个功能后,模型的操作性更好,更容易做动作,用在空战上更有优势,也更有趣。具体怎么设置也没有听的很懂,应在是找到这个功能菜单后,设置百分比就可 ...

感谢,看来要好好学习下英文了!

网友:
给老大打工感觉很好

网友:
是讲操控的大小舵角和指数曲线设定(就是操纵杆的摆幅和舵机摆幅的关系),片中的小个子是初学者,操控飞翼的那个大个向他介绍大小舵角和指数曲线设定的作用,大个的飞翼设了大小舵角,而且在大舵角的情况下还设置了70%的曲线,以让飞翼在大舵角的情况下也能先对好控制,最后进入室内后,用发射机和舵机组成的教具用演示了一下这两个功能的作用。这个视频用飞翼演示挺有意思的,因为先前的认识都是一般把大舵角设为固 定 翼低速和3D飞行用,小舵角高速飞行用。在飞翼上没见过,当然原理大同小异,都是增加操控性

楼主:
原来如此,明白了!

网友:
这个功能在飞翼上是最好用的,因为飞翼的舵面反应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