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0配什么遥控器最搭配?请大家发言

楼主(2010-11-12):
如题:性价比、可靠性综合考虑。

楼主:
谢谢 能讲讲感受吗

网友:
14MZ······够用了···
高低端的飞行器都适合··
以后扩展也好扩展··

网友:
我觉的还是通道多点好,等以后远装件出来了,玩花样方便点

网友:
14MZ,还凑合

网友:
这东西主要调整飞行控制参数,控上强的功能也用不上呀

网友:
dx6i 可以吗
需要设置什么东西吗

网友:
悄悄透露一下:
X650近日要发布的新固件,开始支持用遥控器的多余通道来调节PID的主要参数(可以在软件里面映射),方便用户在飞行过程中进行调整(类似330X感度的调节方法)

还有GPS和气压计,以及电子罗盘,分别需要通道如下:
GPS,一个标准的3态开关通道
气压计,至少一个2态开关通道,用于打开定高
电子罗盘,可以使用一个2态开关通道(可选)

云台控制通道如下:
俯仰:一个比例通道
左右倾斜:一个比例通道(可选)
快门:一个开关通道

事实上,通道越多越好。:loveliness:

网友:
晕到。。8通都不够用,要用10C才行?

网友:
10C都不够~!都要出动二个控了~!

网友A:
遥控器调参是方便玩家快速的找到合适自己环境的参数。参数被保存后,就不再需要占用遥控器通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调参是方便玩家快速的找到合适自己环境的参数。参数被保存后,就不再需要占用遥控器通道了。

我感觉还不如加个外置电位器调节呢
这得占多少遥控通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还不如加个外置电位器调节呢
这得占多少遥控通道啊

不一样,遥控器的微调是在飞行中进行的。这样可以更加快速的完成。

网友:
山河…

如此這般…你就用10通吧

网友:
9x2最适合~ 因为开发者自己用这个

网友:
其实我们研发工程师 10C 和  9X2 都有使用。

网友:
山河,像你那用途就10c吧,唉,我的330x—s給女兒做擺設,現在x650可能是我自己的擺設了,不認不認還是認了《我老了》很累 ,累到有力都用來只想呼吸,或許我有天拿給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