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10-11-12):
怎样才能将那排导线重新固定回电路板上??

网友:
这个是压上的吧?

楼主:
压不上呀

网友:
碰到好多这种了.要专用机器压的. 一般拉下就报废了.国产货里特别多.这种方法连接的

网友:
黑色的排线是无法焊接的.是压的.有种黑色的橡胶导电的,普通计算器里屏幕的排线也是那样的.有那东西.

网友:
既然黑色橡胶是导电的,还是压上去的.,

我交你个办法.去弄个锉刀,锉点金属粉,什么都可以,在弄点胶水一起搅拌,金属粉多点哦..最后把每个黑线头上涂上胶水,在压到板子接口上去,,保证好用.

网友:
搜索斑马线焊接器,就是一个铜条,这种线是热压的。

网友:
淘宝搜索导电胶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