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鱼钩需要什么设备啊!?

楼主(2010-11-13):
我同学在钓鱼!路亚的~本地的只有小型鱼~网上的路亚用鱼钩都太大了!所以想自己DIY小型的鱼钩!但是遇到难题了!不知道怎么焊接鱼钩~用烙铁的话不结实~请问大伙有啥好办法不?

网友:
焊鱼钩??你开什么玩笑啊.我也特别喜欢钓鱼,但我着都是很小的小鱼,去鱼具店买鱼钩啊.几块钱一包,记住买<伊豆>这个牌子的,

网友:
焊接?开什么玩笑.能结实么?拉一下就跑鱼了.

楼主:
焊3脚的~类似船锚的钩~~~~~~~拿来玩路亚的~

网友:
渔具店什么样的都有啊.三角钩也几块钱一个.

楼主:
回楼上的!那些都太大了~~~~我们这路亚的都是2指宽的蓝刀鱼~~~~

网友:
那你用什么3角钩,钓鱼着东西别乱学人,直接用单钩就可以.还方便.

楼主:
回7楼的朋友!这个 不是乱学~是兴趣!也是乐趣!~地方条件所限~不可能钓大型鱼~~只有类似的小型鱼~但是这方面的装备很稀缺~只能自己DIY~~我相信如果坛子里没有兴趣和乐趣的话也不会有人玩工 具吧!?

网友:
把3个小钩绑一块不就行了,要不就钎焊吧

网友A:
哎,既然你这么坚持我就教一种很好的办法,
找3个小鱼钩,在用细铜线绑上,要结实,弄成3角钩的样子,最后用焊锡焊吧,只要薄薄的焊结实就可以..最后用砂纸打磨好.栓上大力马线,就可以了.(饶线时候一定要勒紧,小心别钩到手),钓到大鱼钩断,都不会开的

网友:
铜钎焊或银钎焊,
10楼的办法也不错

网友:
用高温焊会退火的,鱼钩蘸火是很技术的。建议锡焊。

网友:
我是用铬铁锡焊,可以用的!!!

网友:
焊鱼钩?

一般用点焊或碰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既然你这么坚持我就教一种很好的办法,
找3个小鱼钩,在用细铜线绑上,要结实,弄成3角钩的样子,最后用焊锡焊吧,只要薄薄的焊结实就可以..最后用砂纸打磨好.栓上大力马线,就可以了.(饶线时候一定要勒 ...

dui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的!那些都太大了~~~~我们这路亚的都是2指宽的蓝刀鱼~~~~

为什么要焊接呢,用环氧树脂就好了,搞蓝刀强度足够你了,几斤的鱼也OK的,不用焊接的,没有必要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把三个鱼钩摆好角度用细铜丝缠上(要排列整齐),然后镀锡即可。

楼主:
哦!好的!谢谢大家的热心意见!! 感激不尽呀!

网友:
钎焊比较靠谱

网友:
这个坛里 玩什么的都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既然你这么坚持我就教一种很好的办法,
找3个小鱼钩,在用细铜线绑上,要结实,弄成3角钩的样子,最后用焊锡焊吧,只要薄薄的焊结实就可以..最后用砂纸打磨好.栓上大力马线,就可以了.(饶线时候一定要勒 ...

这个是最好最容易D的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