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螺距跟负螺距不一样怎调整?

楼主(2010-11-13):
郁闷中求解:FUTABA10C调机时,螺距曲线0,25,50,75,100.舵机臂,十字盘等三处水平调好后,中间0度,正螺距10度,负螺距12度,不知为什么?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如果电子设备都设置好了,那么这是机械部分的问题了。不知道你是什么机型。大部分机型都是把旋翼头最长的那根球头连杆(从十字盘向上引出的那两根)变长一些,其他连杆不要去动它。这样你应该能得到正负11度的螺距(只动这根连杆总螺距不会变,还是等于原来的22度)。
如果想改变总螺距为正负12度,甚至到正负14度,这个比较复杂一些了,还是让高手系统的跟你说说吧。一个准则就是,机械部分能调整过来的,就尽量别在控上面调。如你的情况,可以把三个斜盘舵机的单边行程加大,得到正负12度的效果,但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达到正12度需要的时间比负12度长了(因为舵机需要多走一段路才能到正12度);还看到有些人喜欢用微调,这个在正飞的时候也许能平稳,但是倒飞的时候就不平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子设备都设置好了,那么这是机械部分的问题了。不知道你是什么机型。大部分机型都是把旋翼头最长的那根球头连杆(从十字盘向上引出的那两根)变长一些,其他连杆不要去动它。这样你应该能得到正负11度的螺距( ...

谢谢,学习了!

网友:
沙发说的正解!需要这样的热心人!

网友(2012-12-20):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子设备都设置好了,那么这是机械部分的问题了。不知道你是什么机型。大部分机型都是把旋翼头最长的那 ...

新手学习了。感谢

网友:
问题出在舵臂,油门推杆中间时 如果是0度 你就看看舵机舵臂是否与十字盘垂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