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电机调速

楼主(2010-11-13):
大家都用什么装置给直流电机调速,低速力量够大吗?我在调光开关的可供硅调压电路的双向可控硅上并接阻容(200欧电阻串连0.22微法250或400或630伏电容)保护电路,整流后进行调速能无级调速但总感到不够理想,还有更好用且廉价的直流电机调速器吗?如下图。
好象得加什么反馈电路,怎么加呀?有高手指点吗?

网友:
参考有刷电机的电动车调速,PWM的比较好,用555作PWM不好,占空比变了频率也会变。

网友:
我进来学习下。或许这个直流电机调速器我也用的上!~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太复杂的搞不通,我还得慢慢学习。

网友A:
送给你个“新旭WMB型24V280W有刷电机控制器”电路图一份,只要一片LM324就可以搞定,不会太复杂的,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送给你个“新旭WMB型24V280W有刷电机控制器”电路图一份,只要一片LM324就可以搞定,不会太复杂的,供你参考。

多谢楼上的上将大哥,我会努力学习的。
另外我的直流220V电机有方便控制调速的电路吗?

网友:
上个电机恒功率调速稳速电路:(交流的,稍加修改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会努力学习的。
另外我的直流220V电机有方便控制调速的电路吗?

把电路图稍微修改后是可以用在220V直流电机调速的,比如运放的工作电压、电机工作电压、电容器的耐压、三极管和MOS管的参数选择适合220V的就行了。有时间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