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V120D02

楼主(2010-11-13):
在论坛学习了一段时间,考虑到时间、场地等因素,再加上大飞机危险性较大,弄不好会伤人、伤己,所以觉得450机不太适合自己。最近看到华科尔V120D02 机,无副翼机构,感觉外观挺漂亮,又小巧,在室内有空就可以飞。就是不知该机稳定性如何,请各位模友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这机子真不错的,价格也不贵。

网友A:
   絕對不要買華科爾的機,買了會後悔,我正在後悔ING

网友:
刚买了4G6S

网友:
在同价位的机型相比 华科尔的材料确实比较好的  只是价格稍贵

网友:
维修费用高,修不起。

网友:
   玩直昇機一定會炸機,不論你是否高手!

看看油直版那視頻,高手表演,臨尾炸機!

華科爾的機!機身不耐炸!配件超貴!

電子時常出問題!你去百度輸入   華科爾 失控

就找到的了!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高手表演炸機視頻

网友:
外形是好看,不过就是贵!!!!

网友:
正在飞,很好飞,非常喜欢,不说优点了,说说不足:
1、纯新手慎重考虑,倾斜盘(45元)/脚架(不到20元)/桨(20元左右)很脆弱。
2、初操难度较大,没有4通基础操起来比较困难。
3、由于机器小,不更换部件级别的维修(拆装/粘贴等)比较麻烦。压根不会修的慎重考虑。

网友:
我也有V120D02,新手不建议!
这个飞机维修起来配件很贵,比450贵多了!慎重!
我也是准新手!哎!

网友:
还有想室内飞这个飞机需要很高的技术!所以别看飞机小,它也是6通!除非你有50平方以上的场地!

网友:
这机机我有,总体来讲还行。但是,新手还是先买个4通单桨练练吧。这个机机不是新手能飞起来的。而且维修成本高。
PS 纯新手飞4通单桨都有难度

网友:
晕  按错了

网友B:
说华科尔不好的多数是没有飞机的人。
在200以下的六通里,好像华科尔还只此一家,别无旁店。
玩华科尔动动脑筋能少化很多钱:
1,脚架改成250的,永远不断;
2,桨改用木桨,7.5一对,很少打坏;
3,主轴、横轴弯一点,用二片厚玻璃滚个几分钟,就能修复;
4,小球头断了,找个小螺丝,带胶上上去就OK;
飞机小受力小,很多维修手段在450上不能用,在小飞机上完全可以用。我已经二个月没买配件天天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华科尔不好的多数是没有飞机的人。
在200以下的六通里,好像华科尔还只此一家,别无旁店。
玩华科尔动动脑筋能少化很多钱:
1,脚架改成250的,永远不断;
2,桨改用木桨,7.5一对,很少打坏;
3,主轴、横轴 ...

学习了,谢谢。本人也看好华科尔,在小飞机里,看到过的没有比华科尔更精致的了,玩了4#6bell一段时间了,感觉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只玩过4#3,华的机主要是配件太贵。

网友:
修复塑料球头的方法,很考验动手能力!没有一定的动手能力就放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絕對不要買華科爾的機,買了會後悔,我正在後悔ING

你别后悔了,当2手卖掉了,眼不见心不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