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七电池问题

楼主(2010-11-13):
刚入手天七控.货还没到.好象用的4节1.5的5号
电池
.我用遥控车上的1.2*5节的充电电池组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A:
我用两个1750MA的手机电池并联改装使用,感觉很好用。

网友B:
1.2*4节就可以了

网友C:
看说明书

楼主:
2节手机电池不是7.4了吗?我的手机是3.7的啊.

楼主:
1.2X4.我还要把电池组猜了.............充电还是问题.........原来带的6V充电器

网友A:
两节容量相同的手机电池并联,电压是不变的,只是容量加倍。

楼主:
3.7的.电压不够吧

网友A:
满电是4.2V的.

网友D:
自己仔细看说明书。 T7对电池要求最低还很详细。。。

网友E:
看说明书!
有这功夫在这问,说明书都够看三遍了。

楼主:
控还在路上.哪有说明书啊.先来学习学习.

网友F:
可以去天地飞公司网站上下 载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