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450SPORT可不可以改皮带直驱

楼主(2010-11-13):
想问下亚拓450SPORT可不可以改皮带直驱,个人感觉直驱安静。

网友A:
应该可以吧,我的亚拓sport买来就是皮带传动的

楼主:
我说的是直驱,没有对转齿

网友B(2010-12-14):
我想应该不是行不行的问题,需要考虑各种方式的利弊。我觉得亚拓应该都有研究的。

网友C:
你看下尾管和大齿下方是一直线不?直接改不行的,要改上侧板的

网友D:
皮带直驱的 安静 结构简单。 但是有个缺点。皮带轮比较小 尾桨转速一般没有 有对转齿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