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天6A怎么样

楼主(2010-11-13):
新手,想先从模拟入手,天6A感觉不错,实惠,不知道这款控性价比怎么样,对于我这种新手来说,也不飞3D,只是练练模拟器,然后悬停,飞飞航线,这款控怎么样,我飞电直
或者各位大侠帮忙介绍一款,价格便宜一点的,呵呵,我比学生还穷,

网友:
悬停啊 那最少得6c啊

网友A:
天6abc直接跳过。

如果比学生还穷,现在不是考虑控的时候,先把票子挣进来才是硬道理。

网友:
新款天7啦,性价比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6abc直接跳过。

如果比学生还穷,现在不是考虑控的时候,先把票子挣进来才是硬道理。

这句话最实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6abc直接跳过。

如果比学生还穷,现在不是考虑控的时候,先把票子挣进来才是硬道理。

很有道理哦,如果几百块都很艰难的话建议先挣票子,如果推荐的话新天7

网友:
至少起步应该是TDF7,或者2801PRO,再低端的建议不要买,TDF6倒不是不行,如果你打算长玩,只是你很快会换控,如果不常玩,也就不要浪费钱了。

网友:
天六2.4G还是不错的,拿个便宜的控先培养兴趣。我就是这样的,下面打算换控了,瞄准T8FG!

网友:
打到人你把你10年工资都得赔进去

楼主:
各位大侠都是针针见血啊,小弟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