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各位车长,请问坦克的驱动轮是前部位好还是后部位驱动好?

楼主(2010-11-13):
各位车长,请问坦克的驱动轮是前部位驱动好还是后部位驱动好?

看坦克有的是前部驱动``有的是后部驱动,它们各有什么优缺点呢?

网友:
前驱的时候,爬障碍时候,主动轮会直接受力,

网友:
应该都是前驱的吧

网友:
一般来说,乘员最好放在坦克前部,方便开车和观察,所以体积大的发动机放在车后部。
二战时候,大部分坦克是前驱的,主要是因为技术落后,很难做到在同一个空间内同时布置发动机和变速箱,发动机必须布置在后面,所以变速箱只能放在前面,导致主动轮在前面了。当然毛系坦克后轮主动,因为变速箱结构比较简单。
现代坦克的发动机和变速箱技术高,所以动力模块整体放在后面,主动轮也在后面。梅卡瓦由于设计思路的原因,发动机放在前部,很另类。
题外话,二战德国的虎豹,因为发动机后置,变速箱前置,所以两者之间要一根很粗的传动轴连接动力,又因为这两车是扭杆悬挂的,结果底盘下面既有横的扭杆,又有竖的传动轴,导致车体超高。

网友:
大众跟宝马的区别

网友:
现代坦克大部分都是驱动轮后置,只有梅卡瓦是个另类

网友:
板凳说明的到位啊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车长`````学习了...敬礼..............

网友:
应该是后的好,前驱的容易脱带。(遥控模型)

网友:
模型的话前置好点,实车楼上那位说的很到位了

网友:
后驱动力损失小一点

网友:
前的好,只为HL的诱导轮设计,塑胶轴,太弱了。

网友:
板凳 说的很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