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虎一遥控反了!求助!

楼主(2010-11-13):
家里的虎一,闲来没事就拆开做了下防尘,重新安装好后不知道怎么了,遥控向前车向后,遥控向后车向前!不知道是不是接线接错了!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1 是不是控制前后的电位器接线插头接反了?
2 控里的控制前后电位器三个接线点`中间的焊点不动`最左和最右的焊下来对换一下不就行啦?

网友:
把电机线调换一下咯

楼主:
今天回家试试。呵呵。谢谢大家啦!希望能解决问题。

网友:
同意Tiger的意见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把遥控器倒过来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左右电机插反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把遥控器倒过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