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0-11-13):
我手上有台直机,向前推变距的时候飞机会向左前方飞,向后拉变距的时候飞机会向右后方飞。
还请各位高手帮我分析分析问题

网友A:
十字盘调平了吗

网友B:
是不是十字盘导轨歪了……

网友C:
向前推变距的时候飞机会向左前方飞,向后拉变距的时候飞机会向右后方飞。
哪个操纵杆?
升降(前进后退)还是油门(转速和螺距)?楼主说清楚点嘛!
或许,可能是CCPM上的三个舵机的一致性问题吧,同杆量下三个舵机的摆幅不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