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们电解抛光问题

楼主(2010-11-13):
我想把这个不锈钢零件电解抛光一下,
不知道用下面这个电解抛光机行不行
有谁用过的能不能介绍一下

网友:
可以用角磨机抛光外面,里面用手持式气动式小打磨机,那个小电磨,都用羊毛磨具,加绿色抛光腊,五金装修店有卖那个.

网友:
图中工件像镀铬产品,不像不锈钢。

网友:
到街上找磨具抛光的也不要900多元呀。

网友:
电解抛光不能达到机械抛光的水平,只是比较省事儿罢了!

楼主:
图上的我就是用羊毛轮+抛光蜡抛光的,一下用角磨机抛几十个,太慢还累人,如果自己用个直流电源加淘宝上卖的电解抛光液,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