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摔了一下、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齿轮不转了。上图请教:

楼主(2010-11-13):
上次摔断了一天腿,根据“我爱你”少将指导用AB胶粘好了,刚才去试飞又摔了一下,旋翼不转了。新手不明白这个齿轮叫什么名字。还要求教各位先行者了。上图如下:

网友A:
大齿盘 小齿盘

网友B:
 单向轴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向轴承坏了!!
单向轴承是在哪个位置?买来配件自己能够换上吗?谢谢指导了。

网友C:
电机反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反向了
我正、反方向转动那个齿轮(大齿盘),电机都能随动,可小齿盘一动也不动。我理解电机转动时带动大齿盘,然后大齿盘带动小齿盘吧。

网友D:
单向轴承这里打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齿盘 小齿盘
确实是一大一小的齿盘,我理解是电动机带动大齿盘,大齿盘带动小齿盘,小齿盘和旋翼、尾翼连在一起。因为我拨动小齿盘的时候,旋翼和尾翼能一起转动。我这么理解对不对啊?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向轴承这里打滑了。。
单相齿轴承是装在这个部位吗?如图:

网友E:
就是连接两个齿盘的那个东东就是单向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连接两个齿盘的那个东东就是单向轴承
感觉整个飞机都要拆了才能换那个轴承,也说不定还有什么东西摔坏了呢。等拆开了再看要去买些什么配件了。等换的时候再来请教了。谢谢指教。

网友B:
 只要拆下来大齿盘就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拆下来大齿盘就好了啊
是吗?我看那个大齿盘好像也是套在机身里面的。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单向轴承没坏,是主轴或者是单向轴承接触的部位打烂了?不懂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结构呢。

网友F:
要么小齿上固定主轴的螺丝断了,要么就是单向轴承坏了,只要这两种可能。
如果小齿的上螺丝还在,你把它拆出来,再把十字盘上的球头扣都取下,然后把整个旋翼头往上拔出来就可以拿出齿轮组了。

网友:
摔一摔,拆一拆,修一修, 就都明白了其实很简单

楼主:
买了套螺丝刀,全部拆开了

引用 网友F:
要么小齿上固定主轴的螺丝断了,要么就是单向轴承坏了,只要这两种可能。
如果小齿的上螺丝还在,你把它拆出来,再把十字盘上的球头扣都取下,然后把整个旋翼头往上拔出来就可以拿出齿轮组了。

楼主:
拆下的大齿盘和小齿盘

如图

楼主:
好像是大齿盘和小齿盘之间有个连接断了

不知道这个连接套筒叫什么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