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汽油船冷却水泵的问题

楼主(2010-11-13):
在淘宝上陶乐个自吸泵,就是相中了他的自吸的特性。可这家伙却是耗电大户,用7.4v800ma10c的锂电供电泵水的情况下工作电流达3.2A,温升较大。用4节镍氢电池供电工作电流2.1A。这家伙装在船上要用什么电池供电才能保证玩的时间长些?另外大家的汽油船用的是什么水泵?是如何供电的,大体上能连续工作多长时间。请大家赐教。

小水泵

锂电和镍氢电池

锂电和镍氢电池

小水泵

自吸泵

自吸泵

网友:
沙发!我用的是负压泵,不耗电的

网友:
就是要用水泵嘛掏个齿轮泵才0.12A哦

楼主:
这个就是齿轮泵啊

网友:
不用泵,效果也可以吧。

网友:
我们的汽油船没有一个又泵的

网友:
应该泵的电机有问题吧?我的也是这样的泵,但不耗电啊,建议楼主用你船上的汽油机带个发电机吧,这样就不怕没电

楼主:
是啊,卖家说这个泵工作电流500MA——1.0A可是我这个电流太大了,不行就把电机拆了重新绕线。另外问一下老贾同志不用泵用什么哪?吸水舵?我是头一次做船玩船对我自己做的船的速度心里没底,估计速度不会太快,怕用吸水舵效果不好而烧坏了发动机。用泵稳妥一些,

网友:
这是个标准540电机吧,应该没那么费电的,总不能多带个5000MA电池跑吧
如果你跑的是大白鲨之类的像真船,因船速慢,水泵可能还有点用。要是竞速的船,一般都是三路进水,没必要上水泵,上东西越多,更容易出问题

楼主:
楼上说的极是,我准备暂时先用水泵同时再装上吸水管,吸水管的另一端不接水冷看看出水情况,如果冲水效果可以就把水泵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