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甲醇船在水中经常中速熄火~~~

楼主(2010-11-13):
请教甲醇船在水中经常中速熄火~~~谢谢

网友A:
声音发尖还是发闷
发尖贫发闷富

楼主:
甲醇机是18级中阳水冷的发动机 中速的时候感觉不出发尖还是发闷,就是在40%左右油门的时候,保持个30秒的样子就熄火,在岸上没事,在水里就有问题

楼主:
还有 用的油是MCN20%的

网友B:
我也用这种发动机做的船,一直没有试过,就怕在水中熄火拿不回来

网友C:
玩油船就是怕熄火

网友D:
对!就是贫油!

网友E:
在岸上浆是打空气!下水是打水!有阻力了.很清楚的道理

网友E:
排气有大量的油喷出来吗

楼主:
原帖由
救援0艇
于 2010-11-15 07:05 发表
排气有大量的油喷出来吗
有油喷出来~~~

网友F:
应该拍一些視频上來!
好給大家視/聽的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G:
我的21级的是没有动力,速度不够,冷却水打不上来,应该是富油,因为排气管有油喷出,哪天有空再调节一下,感觉甲醇发动机不是很好调,刚买的时候商家给配的是15%的油,下水就熄火,后来拿去修理,被告知是油不对,又让买了一桶30%。那天试机的时候,又发生了上面的情况,所以有空我再调一下试试。所以,想配一条汽油的了。应该是汽油的发动机好调整一些,但是不知道坛里的老友汽油发动的消音是怎么处理的,请教了!

网友E:
典型的奸商!百分之几销基甲烷的油都应该能着!自配的不含削基的照样着车跑!你叫奸商忽悠了

网友H:
船用油15或30的甲烷都没问题,只要润滑油够就行了。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发动机,配的是什么化油器,一般玩的船应该可以调整的很稳定的。你最好能讲一下你的配置:发动机、减速比、桨的规格等。方便的话上个图片。这样才好帮你解决问题呀。

网友G:
我买的是一条成品船,1900元,加上油,点火器等物品2300元,买了一个多月了,一次也没好好的玩过,只是修了。
那天在商家那里修船的时候问了一下,有没有同级的好点的甲醇发动机可换的,要是有的话,就出钱重买一个发动机换上,被告知只能用原厂的发动机,因为尺寸不同,呵呵,不通用。不过买这船的时候就抱着交学费的心态买的,想是把这船玩烂的时候,学的也差不多了,但是现在一次都没在水里开动过。
接下来可能会重买一条汽油船,配置如下,各位前辈给点意见,
摇控:FUTABA 4PK Super 2.4G
发动机:26CC进口小松
船体:成品总成一条
大家给点建议,让我的船开起来吧,另外请教玩油船的朋友,你们的消音是怎么处理的,声音能不能控制在60分左右阿,怕影响邻居,我住的边上就有湖,名字还很好听“天鹅湖”,呵呵
我买的就是这条船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015543990

网友I:
我们先约出来看看吧~
汽油船 不着急
曾经天鹅湖会所的人过来不让玩汽油船哦

楼主:
   4PK+小松只要1900 吓死我了

网友G:
楼上的可能看错了吧,1900 是指我的甲醇船.
4PK和小松等是接下来想配的油船的配置,二回事,呵呵

网友B:
这价格够汽油船了